画图工(36)—运动仿真,看着还行

楼主(2021-04-19):
运动仿真分析:
1.定量因为摩擦等效率因素会有偏差,但也可以接受,定性只要条件设置合理问题不大。
2.设置只受重力下,直线马达力。
3.数字化时代,对普通工程师越来越多的事靠人不如靠软件。

网友:
这话说的,谁告诉你可以顶替实验了,再者这个软件不还是由工程师这个人来操作吗,不懂动力学的普通人会操作这个吗,即使操作这个谁敢相信那个仿真结果,亏你还是个老工程师,竟说出如此没逻辑的话

网友:
这是要计算这个气缸的力是吗?这样来确定选多大缸径的气缸?
我建议还是用虚位移原理。

网友:
帅哥,我也想学,有关于motion的好的课件吗

网友:
是的,运动仿真此刻能发挥其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