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螺旋线顺时针不等于右旋

楼主(2021-04-20):
一个外来专用螺栓,平面图标明了旋向RH.根据类似功能的螺栓多是LH,三维图画的也是左旋LH。为了避免浪费,请客户确认螺纹旋向是左旋还是右旋。得到的回复是:“平面图标明的事RH,三维图也是RH,请见邮件附件”。打开附件是一张工件的图片,上面有RIGHT字样,但图片上的螺纹还是左旋。附了左旋左高,右旋右高的图片,请再次确认,客户将平面图更改为了LH.
零件是客户扫描测绘的,可能绘图时把螺旋线的顺时针等同于右旋了?

网友:
这与软件有什么关系,你不强调软件难道发不了帖吗

网友(点评):
因为用sw的人问过:右旋螺纹顺时针旋转为上紧;绘图时也认为顺时针生成的螺旋线就是右旋。

网友:
这个跟软件没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因为用sw的人问过:右旋螺纹顺时针旋转为上紧;绘图时也认为顺时针生成的螺旋线就是右旋。和使用软件时对名词的理解有关系

网友:
没明白

网友(点评):
绘图时顺时针生成的螺旋线不一定是右旋——是对这个不明白?

网友:
老江湖了,佩服!这要不和对方反复确认,零件做出来又是扯皮。

网友(点评):
第一件粗车成右旋了叫停的,还是浪费了一件

网友:
不要依赖三维软件,也不要相信任何人,相信自己的思辩。

网友A:
这是SW的顺时针右旋,你能看懂这个你的疑问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是的,一个转动的皮带轮从一个面看是顺时针,跑到另一个面看就是逆时针。观察的方向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SW的顺时针右旋,你能看懂这个你的疑问就解决了。

选取顺时针时又选取了螺距向上升,则形成的是左旋。选取向下降则为右旋;逆时针则相反。

网友B:
右手定则是不是可以便于人的理解!

网友(点评):
按投影左高左旋,右高右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手定则是不是可以便于人的理解!

就是把顺时针旋紧和逆时针向上生成螺旋线搞混了。逆时针向上的螺纹是右旋。按投影左高左旋,右高右旋,也可以。

网友(点评):
就是把顺时针旋紧和逆时针向上生成螺旋线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