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8SP5经常遇到修改特征时候软件停止响应

楼主(2021-04-20):
遇到好多次了,前面做好了,后面再次修改就停止响应,基本上都是第二天出现,当时修改没有这个问题;
第二天打开,修改就停止响应,主要是焊件剪裁和镜像特征出现主要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这些我从未遇到过,所以说这种异常现象都是因电脑软硬件而异,真是没什么普遍性

网友A:
2018不是改成蓝色按键图标了吗,怎么你这个还是黄绿色早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8不是改成蓝色按键图标了吗,怎么你这个还是黄绿色早期的

图标可以自己在设置里面改,蓝色图标时最新版,黄色是经典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标可以自己在设置里面改,蓝色图标时最新版,黄色是经典版

竟然还有这个设定……才知道

以前我用2018的motion每次运算 即便再简单的图形,电脑都弹窗报错,换2020终于好了

有可能是盗版软件的原因

网友B:
2018版确实挺多小bug的,出工程图时候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有这个设定……才知道

以前我用2018的motion每次运算 即便再简单的图形,电脑都弹窗报错,换202 ...

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能硬着头皮非得编辑那个特征,先做需要增加的实体,然后建几个实体模型后,可能就可以编辑了
感觉就像软件痴呆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8版确实挺多小bug的,出工程图时候更明显

不敢换高版本,公司别人都是2018,高版本他们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敢换高版本,公司别人都是2018,高版本他们打不开

以前我还遇到过,某次下载的2014有某某问题(具体内容忘了),从另一个网站下载的2014就没问题,小版本都是5.0
还有,某些问题跟Windows系统变量或是注册表某个值也有关,遇到问题了只能查百度碰运气。

都是盗版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还遇到过,某次下载的2014有某某问题(具体内容忘了),从另一个网站下载的2014就没问题,小版本都 ...

现在基本上也摸清解决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