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替换国外刀具,请指教

楼主(2021-04-20):
各位大师,帮忙看看有没有替换的方式

627201998@qq.com

网友:
这个要一对一的去换!

网友(2021-10-20):
威望不足....爱莫能助
替换刀具,可不是和替换汽车替换手机一样就这么简单替换了.进口换进口,都不一定成功.
要换成功,还是要有详细的信息,加工材料,加工方式,加工参数,现在刀具的使用情况等等,如果能直接根据刀具本身的信息,就能直接替换对手的刀具了,那你以为各个刀具公司养那么多应用工程师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威望不足....爱莫能助

网友(2022-12-28):
直接发刀具供应商,不试咋知道好不好,都是慢慢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