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漏设备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1-04-20):
各位:
      客户有如下需求:需要检测一款产品的焊接密封的问题
主要动作为:人工放入工件-箱门下压-工件密封-箱体抽空-工件抽空-工件冲氦-工件捡漏-箱体破空-氦气排放-箱门打开-拿出工件
大家谁有这个方面的经验,分享一下。另外就动作流程中的“氦气排放”一直不理解。(客户也说不清楚)
检漏仪客户已有,
真空度只有:漏仪开检压力(工件抽空真空度):≤30Pa,
我查了一下,30KPA,大概是0.3KG的力,
≤30Pa,这个值岂不是很小?
是这样理解吗?
感谢各位!
在这个过程中,客户需要我们提供这套设备,即:工件定位,箱体、抽真空的装置及配套的电气软件操作等。

网友:
可以直接买气密性测试设备,自己做工装;设备也可自己做,淘宝上面买真空泵,压力表和其他的一下辅助材料,不贵。
图片的中的设备供参考,但是该设备不是采用真空测试泄漏,是采用加压测试泄漏。

网友:
不行用沉水试验!

网友(2021-05-28):
客户检漏,可能是利用氦气的强渗透性,极容易从微小间隙中逃离。首先将箱体和工件中的空气除掉,给工件充氦气,通过测试箱体中氦气的含量,来判断工件是否泄漏,从而判断焊接是否可靠。首先要求工件的密封要可靠(可以用多道密封),避免干扰焊缝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