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马达500转扭矩和3000转减速齿轮6比1到500转扭矩一样吗?

楼主(2021-04-20):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气动马达500转时扭矩是多少3000转时扭矩又是多少这些有具体的数吗

网友:
没有这种算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马达500转时扭矩是多少3000转时扭矩又是多少这些有具体的数吗

两个一样的气动马达,比如都是3千瓦,带动一个物体旋转,不加减速齿此时气动马达转速500转,带动物体旋转500转,和加减速齿轮6比1后马达3000转,物体500转,这时候扭矩都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一样的气动马达,比如都是3千瓦,带动一个物体旋转,不加减速齿此时气动马达转速500转,带动物体旋转 ...

我觉得3000转加减速的方法输出的扭矩小于500转直接带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3000转加减速的方法输出的扭矩小于500转直接带负载。

我觉得3000转带减速齿的扭矩大

网友B:
看了这张比较典型的图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3000转带减速齿的扭矩大

理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由呢?

理由是电动汽车电机都用8比1,10比1的齿轮比,为什么不取消齿轮比,用直接驱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张比较典型的图就知道了

您这个指的电机,我说的气动马达,一个电能,知道物理反应,能一样吗

网友(点评):
你慢慢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由是电动汽车电机都用8比1,10比1的齿轮比,为什么不取消齿轮比,用直接驱动呢

电动汽车用什么电机我不知道,但好多电机是没法低速运转的,所以必须有一个减速增扭的过渡。但这个减速增扭的装置有一个效率问题,所以输出的扭矩不是简单的电机扭矩乘以速比,还得乘以这个效率,这样输出扭矩就小于电机输出扭矩乘速比。电机或者你说的气动马达,通常会有个转速和输出扭矩的对应关系曲线,你要去看这些数据,然后通过计算得出结论。

网友:
应该不能这样直接去算把

网友(2023-02-11):
气动马达有个最大扭矩知道不.加了减速机的最大扭矩也会相应变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由是电动汽车电机都用8比1,10比1的齿轮比,为什么不取消齿轮比,用直接驱动呢

那样电机回加大8倍

网友:
原理上扭矩输出是一样,但是从结构与体积上,还有寿命上肯定不一样,就像一根绳子去吊起一个1吨的重物和一根钢筋去吊起1吨重物是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