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下图中这块绿色的钢板,我想焊接在机架上,钢板这样放置,可以焊接吗?谢谢!

楼主(2021-04-20):
大家好!下图中这块绿色的钢板1,我想焊接在机架上,钢板这样放置,可以焊接吗?谢谢!

楼主:
钢板1的上面放同步带轮组件。

网友:
能接触就能焊

网友:
不拆就焊

网友:
可以焊,就是一般焊接后会有点变形,

网友:
板多厚,多大,平面有要求吗?

网友:
不接触也能焊

网友:
能焊呀,最多仰焊,正面可以看到,平焊就是了

楼主:
钢板厚12mm。钢板1的左侧要不要长出些来,和左边方通的外侧面平齐,这样是不是焊接的更牢些?

网友:
要留出焊缝尺寸,不能与其他零件边沿做齐。

网友:
完全可以( ̄▽ ̄)"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一般钢板铺在机架上面都从上往下锁,打埋头螺丝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