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软件中的默认设置

楼主(2021-04-20):
各位大神,我刚接触Inventor(2016版)半年,学习中遇到几个问题向各位大神请教:
工程图标注中,下面3个问题在哪里设置,能像在Autodesk CAD中一样,在第一次输入后,以后默认上次输入,直到需要修改?这样在比较复杂的工程图中能提高不少效率:
1、标注粗糙度:  每标注一个 粗糙度 符号,都需要点击鼠标6次进行选择,还不包括输数字;
2、标注角度时:每次都需选择“对角”;
3、标注直径φ或要素数量:直径符号或数量通常情况下,都在数值前面,但光标永远都在默认的文本后面,需移到前面;
4在进行螺栓联接时,怎样设置默认上次选择,或把GB作为首选?这样就不用每次都要从一堆标准中选择。
   另外:有时螺钉在列表中的位置会发生变动(如图),这不应该啊,没有对资源库进行操作,也没有改变筛选条件和顺序。
   螺栓联接后,并没有进行和螺栓联接相关零件的操作,螺栓联接的前面就出现了闪电图标,是怎么回事?如何改正?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是跟零件的插件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跟零件的插件有关联!

谢谢你的回复,能说说具体的设置吗?我对软件还不了解,不知道从哪里设置,周围没有请教的人,拜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跟零件的插件有关联!

零件的插件?这是啥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零件的插件?这是啥玩意?

老师我是正在做毕业设计的大学生,我想问一下inventor软件的模态提取能否查看应力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的插件?这是啥玩意?

谢谢陈老师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