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所示的旋转锁紧的配件叫什么?

楼主(2021-04-20):
如图所示的东西叫什么?
或者说淘宝怎么搜

网友:
导向轴支座配个手柄螺丝

网友:
那文件叫什么名

网友:
防转动固定件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18012256291&ali_refid=a3_430582_1006:1304710171:N:gZzOTYopbYDaw/c7CmD8+A==:5901e9ccd9ae4af73bc3fa16c138f891&ali_trackid=1_5901e9ccd9ae4af73bc3fa16c138f891&spm=a230r.1.14.6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18012256291&ali_refid=a3_430582_1006:1304710171:N:gZzOTYopbY ...

看图

网友:
锁紧手柄?试搜一下。

网友:
在米思米里面有模型,叫梯形丝杠防转动固定件,我用了好几次了

网友:
听说SW有个功能可以按模型搜。

网友:
可以自己设计,开口锁紧

网友:
可调位紧定手柄螺丝

网友:
可调位紧定手柄

网友:
适用于线性模组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