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图中滑轨1和滑轨2可以这样安装吗?谢谢!

楼主(2021-04-20):
大家好!图中滑轨1和滑轨2可以这样安装吗?滑轨1和滑轨2分别固定在方通机架上面的Q235铁块上,这样能保证滑轨的安装精度要求吗?谢谢!

楼主:
上银滑轨的手册上是这样安装滑轨的。

网友:
如果方管的铁块时效处理后铣平面,那就有精度了

网友:
方管上焊接加强块,需加工安装面。

网友:
做个凹槽

网友:
考虑焊接的方管的变形

网友:
方管上面装一块铁板,滑轨1和滑轨2都装在铁板上

网友:
行肯定是行,至于能不能保证滑轨的安装精度,只能说度亦有度

网友:
选用精度低的导轨,游隙大一点,机架焊接后铣平面,其中一条导轨上的滑块选用更加松的,另一条紧一点。

网友:
调试师傅要杀人

网友:
这种凑合着用就行了,别指望啥精度了。。。。。。不卡死就不错了。

网友:
如果焊后不加工,直接安装,建议你去装配车间的时候戴上安全头盔,以免遇上暴脾气的工人,如果加工了,平面度可以就没啥好担心的了

网友:
你这样对安装人员的要求就很高了,最好让两条滑轨安装在一个安装板上,安装板铣定位台阶

网友:
Q235铁块表面铣一刀就行,我就这么用过

网友:
如果导轨使用要求精度不高,这种设计没什么问题,但是还是要考虑导轨安装的直线度、平行度控制以及打表方式。
如果精度高,那就要考虑方通架子力学问题了,比如静力、模态分析,焊接应力变形、时效的问题等等。

网友:
这种结构对精度要求不高,第一目标是不别死,铣一刀,导轨固定螺丝间隔几个,安装调试用手推推就可以了。很多铝型材上直接装导轨都用得好好的,精度达不到,强度达到了反而坏事,照导轨手册上生搬硬套要死人的

网友:
我刚做了一批部件用了上银的滑轨滑块,下部承载部件组焊完毕后整体热处理,组装加工精度产品册上0.01,实际询问厂家0.05能用。

网友:
你这样装,先假设通过加工方法,两个板子同平面了。但是俩导轨侧面没法调平行,唯一得办法就是一个固定,另一个有一端浮动

网友:
方管焊接是没有精度的,直接上形位公差太多

网友:
主要看精度要求了

网友:
     可以,焊接 去除内应力 龙门洗加工, 不做失效 能不能行不一定,之前公司为了省钱 没做失效 也能装上 精度 和后期会不会出问题 就不知道了。

网友:
方管上要铣加工安装面,还需要台阶做承靠边!

网友:
靠肩还是要做吧,不铣一刀是真的的不好装,我这里都是有靠肩的

网友:
加铁板焊接,精度取决于你机架焊接后,能否在龙门铣或镗床加工滑轨安装面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导轨不是中间安装孔螺纹定在底板上么,可以用,难度就在于安装时,安装师傅需要人工校平

网友:
侧边还是要有顶紧块的!

网友:
保证基准面,还有锁导轨的时候变形就行

网友:
机架上龙门铣铣平就问题不大,有做过类似项目。

网友(2024-03-02):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