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柜钣金表面处理质感有哪些?

楼主(2021-04-20):
因为最近做的一台设备,武汉本地做的表面处理,橘纹喷塑做的很粗,看起来很低端,所以想问问相关知识。就我的知识,知道喷塑质感还有砂纹、平光、细皱纹,一般我都用橘纹。另外烤漆和不锈钢镜面的外观也看到过,但不知道国内做不做得好。
如果想设备高大上,不考虑交期的话,从经济性和外观综合分析,想听听各位钣金老手的意见。

网友:
要看你的成本了

网友(点评):
贵一些用什么呢

网友A:
用烤漆工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烤漆工艺试试。

烤漆好评,而且机架上的缺陷也能用原子灰盖住。

网友(点评):
喷粉也能用刮灰

网友:
考虑过不锈钢吗

网友:
一般砂纹和平光就基本满足要求了,比橘皮纹要好

网友:
机柜吗,我公司一般都是喷塑,磨砂纹,膜厚100μm±20,颜色你话你可以自己选,RAL有个色号是机箱灰

网友:
金属一般不建议做成橘纹,塑料橘纹可以,金属就磨砂或者平光

网友:
我去年做了一台设备,客户要我表面油漆做高端点,我去找了个汽车钣金喷漆的来做,油漆用的是汽车的油漆,价格差不多是我原来的油漆的2倍吧,打了个蜡,外观确实好看多了,这种适合量少的那种

网友:
一般机械零件机架之类的表面都是橘皮!

网友:
高大上,可以考虑用铝合金型材做立柱,表面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