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油衬套应用和调节问题讨论

楼主(2021-04-21):
最近遇到以案例,如图,两侧是两个导杆,中间是用气缸拉。拉的点不和两导轨同面,偏了大概68.5mm。导杆直径是30mm,无油衬套是内嵌石墨型的。
问题一:这种结构设计能不能用.合不合理。为什么?
问题二;目前这种结构在现场调试过程中发现,由于偏了68.5mm,在气缸上下拉动时会卡顿。初步分析是拉力偏载导致无油衬套单边受力过大。不知有没有好的办法调节。

楼主:
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啊

网友:
这与使用什么轴承无关,这结构必定不合理,还问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你自己都说容易卡顿,还问为什么。

网友:
换成直线轴承试试的

网友:
现在只是卡顿,即使你把气缸加大,能让它们顺利动起来,这个衬套也会很快磨损掉的,为什么拉力一定要不在中心呢

网友:
   你画一个简单的受力图就明白了。偏心受力就不是简单的导向了,还有受额外的弯矩。

网友:
1.换直线轴承。2.衬套或直线轴承加长。

网友:
换成直线轴承

网友:
有倾翻力矩,卡顿正常,跑个十几次以后,衬套会有肉眼可见的磨损

网友:
这个地方的关键不在于拉力点在不在中心,而是这种结构无论是加工还是安装很难保证两根光轴的的平行,再加上较大长度的光轴本身的刚性不是很强,在运行过程中容易产生挠度,你可以尝试一下将光轴直线轴承导向改为一根导轨导向,导轨的刚性可以保证,要比这个方案好很多。

网友:
用双衬型的直线轴承

网友:
无油衬套对于两轴的安装和精度要求比较高,如果精度达不到,就改用直线轴承!

网友:
导向不够长,试试把两个衬套安装在一根轴上,另一根轴只做导向。

说白了,没做受力分析,必然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