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弹簧不符合国标弹簧旋绕比荐用值有啥问题吗?

楼主(2021-04-21):
旋绕比C=D/d
D弹簧中径,
d弹簧材料直径,即丝径,
C旋绕比

另外弹簧中径不符合尺寸系列值,制造难度会增加多少?

网友:
本来可以买现成,你非要订做,
订做这种国标改制件一般有最小起订量,而且还有采购周期,关键是还不定有厂愿意给你做(要打断量产调设备,都是生产效益)。小心被叼哦;
基本常识,不是说制造有什么难度,学校老师没教吗?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还是买现成的吧。百十来个的,都不够师傅费回劲儿的

楼主:
设计弹簧已经头昏脑胀眼花了,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图和公式错误多,还需要反复回头算,幸亏有电子表格,但是还是没有设计出满足要求的弹簧。只好设计矩形截面弹簧,还是不理想。

网友:
最好是符合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