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回路

楼主(2021-04-21):
咨询个简单问题,气缸同步回路效果一般不怎么好,如果偏心不严重的情况下,一个气缸做平衡缸用,另外一个推,效果会好吗?缸径空间受限,想用2个气缸推,一个做平衡缸用,虽然推力不够,另外一个推,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
   空气的一个特性:可压缩。负载不均衡,就会有问题。

网友:
能布置两个气缸?这空间考虑一下多杆的气缸

网友(点评):
2个缸径80的气缸,才能推动啊,没见过哪家卖这么大的。

网友:
强制同步,不考虑么

网友:
自动同步比较难实现,最好是中间增加转接机构,强迫他们同步!

网友:
做不到同步,即使暂时同步,过几天也会变化,建议用连杆结构或者齿轮齿条结构同步,多年经验了

网友(2021-06-10):
用导轨滑块斜楔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