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模求助

楼主(2021-04-21):
如上图,材料6061-t6,我的意思是开拉伸模具,用侧视图拉。但是考虑到量大,不知道压铸干出来咋样?铝件压铸有熟悉的人解释下,精度,外观这些都咋样?

网友A:
铸铝毛胚尺寸精度达不到,表面粗糙度勉强,还是得CNC走一遍
关键是具体多大量,量不大的话,买T6钣材,激光下料+CNC也比较下

网友(点评):
激光下料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要是拉伸出来,在激光割圆角,然后再cnc铣沉孔,这套工艺你觉得咋样?

网友:
建议板材加工。这个用压铸简直是侮辱模具。

补充内容 (2021-4-21 15:13):
有量了啊。那就开压铸模,直接八穴搞起。孔可以直接压铸出来。材料估计也要用ADC12的铝锭。

不过侧壁要有拔模角度了,表面3.2的粗糙度,还得最后再铣一道。

网友(点评):
这话说的,量上来了,才想办法降本,cnc还是慢了点。

网友:
看清别人要求是切削加工,直接上加工中心吧

网友(点评):
我自己的图纸,现在批量下来了,每次2w件,加工干的赶不上交货。

网友:
你们说的拉伸是啥 啊?挤出吗?

网友(点评):
那就拉伸吧

网友:
从你这图上看分明是要机加工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铸铝毛胚尺寸精度达不到,表面粗糙度勉强,还是得CNC走一遍
关键是具体多大量,量不大的话,买T6钣材,激 ...

四个角有R角,挤压铝型材厚再加工,还是效率没什么提升的。
压铸的话,公差±0.15能接受不?能接受的话,零件太小了,一次的量也要20万件起做了。

网友(点评):
公差是没要求,都是自由公差尺寸,现在在想有没有可能挤压出来板料,然后激光割四个圆角,再cnc做沉孔。

网友(点评):
这种工艺忽略吧,激光根本无法零点定位,两道工序折腾下来,效率提升不大。

网友(点评):
做个定位工装,就是不知道激光管定位精度咋样

网友:
铝合金精铸直接成型

网友:
像这种压铸铝零件的模具可以做出精度较高的产品!

网友(点评):
已经定了,社区里面找了三家做报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