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倒角机

楼主(2021-04-21):
请问各位!谁知道瓦片倒角设备,自动上料,自动倒长边四个角,同时还能到圆弧角。一次上料倒角完成。谢谢!

网友:
可以实现,看你的预期价格?

网友A:
这里干非标设备一大把,只要资源,都给你安排明明白白的

网友B:
赵总主要是你这自动化要求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赵总主要是你这自动化要求高了。

可能要12个轴,不高客户不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干非标设备一大把,只要资源,都给你安排明明白白的

要找到 可靠合适的不容易

网友:
有那种倒钢板的倒角机,用来倒瓦片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2022-09-08):
倒角什么产品呢?什么材质,如果脆性较高的话,需要用金刚石磨片,如果易切的话,可以考虑用刀具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