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震垫是放在电机下好呢还是钢结构支架下好呢

楼主(2021-04-21):
请问,减震垫是放在离心风机下好呢还是放在做的支撑离心风机的钢结构支架下好呢?

网友:
难道你的减震垫数量有限,要么只能全部安装于电机下边,要么只能全部安装于钢架下面吗

网友:
安装在钢结构底部好,如果安装在电机底下,电机质量小,惯性小,起不到减震的作用

网友:
我的理解是越接近震源越好。

网友:
意思是钢架跟电机之间不需要减震咯?

网友:
这个要看机构与地面如何固定的,固定点在哪里?最好是固定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