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顶杆加工求助

楼主(2021-04-21):
各位大侠,小弟有一加工问题请教:
1.如附件所示T型顶杆,图纸中0.1的垂直度如何保证;我的想法是先在车床上钻M10孔,然后插入长杆,最后塞焊,此法不知可行否。
2.图纸中6H/6g的螺纹配合是否有必要,是否有利于0.1垂直度的保证?

以上,欢迎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线割通孔,过盈装配,比你那工艺好多了。不过再一焊接,工件肯定变形

网友:
  你的垂直度标注有点问题。难道以短边为基准来加工长边?

网友:
焊接会变形,肯定无法保证

网友A:
螺纹孔不如光孔。

网友:
必须要焊后加工了你这工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孔不如光孔。

正解!

网友:
横轴钻孔,过盈配合,可以保证0.1mm的垂直度,焊接后一定会变形,不推荐使用

网友:
焊后校正

网友:
螺纹,加光孔,再加定位台阶,妥妥的垂直

网友:
标注基准、形位公差是中心要素,标注有误

网友:
肯定是销孔更能保证!

网友:
常规车螺纹,做工装把紧后焊接,既能保证垂直度,又能减少焊接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