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滚筒开细长槽,求解

楼主(2021-04-21):
在某网站下载了模型,发现皮带线滚筒开细长槽,是为了增大摩擦力吗,那为什么不滚花,求解,

网友:
这要是实物,才有仔细研究的必要。
一个都不知道是什么人画的,正确与否都知道,你研究什么呢。
再说那是细槽吗,槽是有深度的立体,明明是多个小矩形,以一定间距排列成一线

网友A:
  你确定是滚筒?我怎么看起来像气涨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滚筒?我怎么看起来像气涨轴

是滚筒,长度900mm样子,轴径40,是用在PCB在线AOI,某公司的标机。

网友B:
主要看设备用途吧,比如说下面这个,你很难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设备用途吧,比如说下面这个,你很难猜。

欧尚毛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设备用途吧,比如说下面这个,你很难猜。

因为我们也在开发这款设备,有好几年了,所以想了解竞争对手,设备的优缺点,我比较喜欢去思考,别人为什么这么设计,有什么好处。自己去设计的话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设备用途吧,比如说下面这个,你很难猜。

请问 如果是1.6米左右的输送线主动辊,为了防止跑偏,怎么设计,  车锥度?  滚网纹增加摩擦力?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减轻重量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设备用途吧,比如说下面这个,你很难猜。

热缩包装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减轻重量的效果!

有可能,这也是能想到的,最好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