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细表一列使用套合文字效果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1-04-21):
字数相同为什么有的行内的文字没有压扁,有的行内的文字没有压扁?

网友:
你圈中的文字没有被压扁

楼主:
|龙化鱼发表于 04-21 15:28你圈中的文字没有被压扁
有的被压扁,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点明细表左上角会跳出来个表头,下面有个选择字体,字大小的。手动更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明细表左上角会跳出来个表头,下面有个选择字体,字大小的。手动更改下

这个不是字体大小的问题,是高宽比问题,我把整列都选中然后使用了套合文字就这样,不一致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把明细表重新做,覆盖掉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把明细表重新做,覆盖掉原来的

果然是这样,删除重新搞就可以了;
请教一下,我一个工程图有15兆,模型实体有近300个,
图纸加个局部剖之类的,软件状态栏一直重建模型,每一步改动都要一分钟,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是这样,删除重新搞就可以了;
请教一下,我一个工程图有15兆,模型实体有近300个,
图纸加个局部 ...

这个有可能是电脑内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电脑内存小了

16g,CPU还不错

网友:
字体大小不统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