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铣扁,出工程图时SW软件能自动打上交叉斜线吗?

楼主(2021-04-21):
按照传统制图习惯,一般轴上加工小平面时,出图时小平面要打交叉的斜线,不知道SW软件能不能自动处理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你知道为什么要打交叉吗,因为不打交叉,就容易忽略这有个平面,那是为了识图方便,请问solidworks怎么会知道哪个平面不标上交叉,就会增加识图难度,况且这种画叉的做法又不是世界通用做法,结论只有一个

网友:
手工绘图时代,为了少画一张向识图,才打叉的,现在完全没必要。强迫症可以手绘一个。

网友:
可以手动画上两条斜线

网友:
没有看到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为什么要打交叉吗,因为不打交叉,就容易忽略这有个平面,那是为了识图方便,请问solidworks怎么会知 ...

你的意思是交叉是GB专有的习惯要求?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咯。。。

网友:
有啊E:\Catch7F7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