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MCY14-1B泵不出油故障谁遇见过

楼主(2021-04-21):
       前几天晚上接到伙计的电话,说液压摆式剪板机坏了让去看看。到了现场一看个人感觉应该不复杂,63的泵出口无缝管接一个二通插装阀,插装阀座有个回油口直接回油箱。插装阀盖板有个调压手柄换有一个二位四通电磁阀控制插装阀。电磁阀通电后插装阀关闭压脚缸和剪刀缸供油剪切钢板。买的二手设备正常使用2年了。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空试正常,钢板放上去压力达到12兆帕时剪板机自动返回,再剪同样压力上去后剪板刀自动返回。检查后排出了电器故障,手动按着电磁阀也一样,插件阀块拆了5次没检查出来问题。

       最后打开油箱盖发现问题不在阀块,关机再开机,液压油从阀块回油箱,当脚踩开关剪板机压力到12兆帕后液压泵卸油口喷油,阀块不会回油,关机在开机和上次一样,压力到12兆帕了以后嘭的一声卸油口喷油集成块一点油也不出,空载正常,把泵拆开个人感觉磨损不太严重,滑靴间隙不大,回程盘轻微磨损,配油盘有痕迹但不大,配油盘定位销也没断,装起来试机和没修一样,想不明白为啥压力到12兆帕后集成块咋就没油哪?希望得到高手指点。

网友A:
压力上不去,第一反应是溢流阀那里卡阀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也是在系统上,毕竟泵压力可以上到12个MPa,到了12后,剪板机自动返回,这情况应该不是泵不出油吧

楼主:
集成块回油口不出油,泵根空转一样,油都从泵的卸油口出来了,

网友B:
是不是溢流阀直接把油卸掉了?溢流阀的调整压力是多少?系统工作压力是多少?最好能给个流程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上不去,第一反应是溢流阀那里卡阀了

我也这么想的,但是为啥泵转着油去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溢流阀直接把油卸掉了?溢流阀的调整压力是多少?系统工作压力是多少?最好能给个流程图上来。

溢流阀得卸油口不出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溢流阀得卸油口不出油,

溢流阀前端多高的压力都不出油吗?

楼主:
最后得故障就是压力到12兆帕后,嘭的一声响后,油泵卸油口喷油,集成块哪里回油孔静悄悄不会出油了,在启动电机又是到12兆帕油泵出口没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溢流阀前端多高的压力都不出油吗?

不出油就没压力了,电机听着声音特静,好像空转

网友:
有没有实物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