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如何实现对位置停止

楼主(2021-04-21):
大家看下这个案例,气缸取料送到不同高速的输送上去,如何做到的?

1.随着料一件件取走,高度在降低,缓冲如何能适应这么大的高度?

2.不同的输送高度差别太大了,怎么实现的?

感觉这个刷新了对气缸的认识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cwNTkxMzMxNg==.html?spm=a2hcb.profile.app.5~5!2~5~5!3~5!2~5~5!78~A

网友A:
你不会查一下什么叫带缓冲的吸盘吗

网友:
关键是在接近传感器那,你试试没有那个接近传感器,看看怎么样

网友B:
通过三位五通电磁阀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过三位五通电磁阀实现的

直接吸盘强行按压(控制好速度),不需要停留,检测到位就回缩,
我觉得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查一下什么叫带缓冲的吸盘吗

lz原图也有“缓冲”,只是没弹簧而已。

那个带顶丝的圆盘应该是非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吸盘强行按压(控制好速度),不需要停留,检测到位就回缩,
我觉得可行。

是的,想起来看过类似的结构,因为料间有粘连甚至能实现吸好后上升途中往复快速抖动

网友:
下降速度调慢点,下降行程由带吸盘的缓冲器控制(小于气缸最大下降行程),吸盘吸到工件后继续下降缓冲器上升触发感应器,气缸上升吸走工件。
放料同理。

网友:
有可以在任意位置停止的气缸,市面上很少见到。动画中的的应该不是。双作用气缸通过控制进出气的方向,可以任意位置反向,精度不高。这个案例就是精度不高。

网友:
个人经验满具备以下配置即可实现图片上的功能;
1.吸嘴带缓冲,行程大的可以在吸嘴导杆上增加弹簧,行程小的可以用波纹吸盘
2.气缸配置节流阀
2.真空系统配置负压表,监测负压值后输出吸附到位信号,发送指令控制电磁阀工作

网友:
在所需的位置增加硬定位,并提前设置缓冲!

网友:
不是对位置停止,而是遇到障碍停止。

网友:
可以考虑用锁紧气缸,配上三位五中封阀,单独配一个锁紧控制阀,管路加调压调速,可以实现相对准确的多位置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