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比较耐磨的钢有哪些

楼主(2021-04-21):
除了合金钢意外还有哪些耐磨的钢材,我们是做煤炭类的。

网友:
你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
真说耐磨的话,还是要上复合钢板,比如【信铬钢】,友情提示,这玩意很难加工和造型

网友:
你难道不应该先了解热处理么

网友:
你找耐磨的钢材,干什么用?

网友:
6楼说的信铬钢就相当的耐麿,用于矿山、煤炭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不锈钢已经很硬了咯!

网友:
工程机械常用的耐磨钢板种类比较多,按生产厂及型号可细分如下:
中国:NM360、NM400、NM450、NM500,MN13
瑞典耐磨钢板:HARDOX400、HARDOX450、HARDOX500、HARDOX600
德国耐磨钢板:XAR400、XAR450、XAR500、XAR600、Dillidur400、Dillidur500
比利时耐磨钢板:QUARD400、QUARD450、QUARD500
法国耐磨钢板:FORA400、FORA500、Creusabro4800、Creusabro8000
芬兰耐磨钢板:RAEX400、RAEX450、RAEX500
日本耐磨钢板:JFE-EH360、 JFE-EH400、JFE-EH500、WEL-HARD400、WEL-HARD500

另外国内还有复合耐磨板(双金属堆焊耐磨板),信铬钢等,具体要看使用环境和具体用途来进行选材。

如有需求可以联系我们,专注耐磨钢材。

网友:
考虑下高铬铸铁

网友:
是粉碎吗?用高猛材料,比如Mn13C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