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削切削力大小

楼主(2021-04-21):
谁知道刨削切削力大小,想用个丝杆带动一把刨刀 去割铝合金,切削力不会计算,找不到参考书,谁有推荐的

网友:
手工呗,,,,

网友(点评):
百度了一个下午,没找到资料 快吐血 只能实际验证了

网友:
2mm厚的刨刀,吃厚0.2,最多10kg的力,影响力因素比较多,慢慢想。

网友(点评):
我是2mm厚的铝板 想一口气刨掉

网友:
  所谓的刨,就是算剪切力。

网友(点评):
我刨刀有刃角,剪切面积怎么算?1条线啊。

网友:
最大进给速度、最大吃刀量、切削材料、刀具(材料、直径、刀刃数)、最大转速。我大学毕业设计五轴数控机床

网友:
这个考虑用最大额度的输出力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