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弹簧的设计计算

楼主(2021-04-21):
附件
附件是pdf和doc文件,我用mathtype编辑的公式。如果打开公式是乱码,建议下载一个mathtype,很好的公式编辑软件。
弹簧安装在轴上,轴外径100,然后放到孔120内部。
或者我要考虑选择矩形截面压缩弹簧。

网友:
弹簧圈数太少了,就调整弹簧线径往大调整,弹簧中径往小调整,但是前后计算要兼顾。设计本来就是调整和“凑”,然后再去校核。

楼主:
主要是弹簧要装在轴100—孔120的空间里用,尺寸不好修改。

网友:
建议用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进行弹簧计算,可选材料,端部形式,计算簧丝直径。然后校核。弹簧圈数会自动计算,自由高度也可以得出。然后就是预压缩多少。

网友:
弹簧做出来后用试验机验证下,不合适就做调整。

网友:
这种计算建议搞一个excel的计算书,这样调整参数比较方便,为后续的参数调整和同类设计提供方便。

网友:
这种输出力最方便的还是按样本册上载荷力为准,自己算难免有误差!

网友(2021-09-14):
各位大神,弹簧的圈数怎么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