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打开的stp文件是曲面,怎样将其变为实体

楼主(2021-04-21):
如题:solidworks打开的stp文件是曲面,怎样将其变为实体

网友:
中间格式文件能变为实体吗?

网友:
好像没有简单的方式,要像人家设计曲面一样,各种填充,转换,补面等操作,才能转换为实体。

网友(点评):
工作量太大了

网友:
你需要去研究一下曲面工具。

网友:
当然是想办法啊。

网友(点评):
你是闲的难受吗

网友(点评):
嗯。我只是说出正确的方法,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它不正确。

网友:
很可能是转换STP时选择了转换为曲面,才会这样,cero默认设置就会这样。

网友(点评):
好像是用catia画的

网友A:
点加厚,框选对象,下面有个生成实体的打勾就可以了

网友:
打开时候选择实体形式打开就好

网友(点评):
在哪里选择

网友B:
以上方法都不对,正确的是插入-曲面-缝合曲面

网友(点评):
缝合不了

网友(点评):
原文件传上来看看

网友(点评):
为什么缝合不了,总要有原因嘛,找出原因,并解决不能缝合的问题,不就OK了。

网友:
曲面里有几个命令带有生成实体的选项,使用前提是得把破损位置补充、填充完好

网友:
把所有的片体面求和起来,自动就变成实体!

网友(2021-06-24):
职场太极拳,先把锅甩出去要对方从新发文件过来。小问题自己补补,全是破面搞个捶捶噢。

网友(2021-09-16):
引用 网友A:
点加厚,框选对象,下面有个生成实体的打勾就可以了

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输入的全是曲面,加厚不了,特向大神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上方法都不对,正确的是插入-曲面-缝合曲面

缝合不了呢

网友:
曲面不会啊,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