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变形的矫形方法

楼主(2021-04-22):
为了达到设计、规范要求,发生了焊接变形的焊接结构构件必须矫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种矫正实质上都是设法造成新的变形来补偿或抵消已发生的变形。在施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焊后残余变形的矫正方法可以分为施力矫正和加热矫正以及两中方法的结合运用。

施力矫正法
施力矫正一般用千斤顶、螺旋加力器、辊压矫正机或在大型压力机上完成。

消除应力预防变形
消除焊接应力的方法有热处理、振动时效、豪克能超声冲击去应力,热处理大家比较熟悉,振动时效和豪克能超声冲击法则是一种更高效、周期短、灵活性更好的处理方法。

加热矫正法
即利用不均匀的加热使结构获得反向的变形来补偿或抵消原来的焊接变形。加热矫正法的加热方法可分为点状加热、线状加热、三角形加热。加热矫正能消除很多施力矫正无法解决的变形,掌握火焰局部加热引起的变形的规律是做好矫正的关键,决定火焰矫正效果主要是加热的位置和加热温度。低碳钢和普通合金的焊接结构通常采用650~8000C的加热温度,一般不宜超过9000C。参见表2各种颜色可判别温度范围。

在利用加热矫正的同时,为了提高矫正效果,也可在加热过程种施加外力矫正,火焰矫正时,加热点的冷却有两种方法:即自然冷却和水冷却。采用水火矫正法能使结构矫正收效快,并可以使矫正量大于自然冷却的矫正量。如矫正大截面的H型钢

网友A:
前辈,请问加热是凹的那面还是凸的那面

楼主:
焊接后可以使用消除应力的方法 消除应力防止变形,有振动时效、豪克能超声冲击、热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请问加热是凹的那面还是凸的那面

加热凸面。

网友:
产品预变形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