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同步带选型时,功率P应该以电机功率还是同步带上实际传递的功率为准?谢谢!

楼主(2021-04-22):
大家好!同步带选型时,首先要计算设计功率Pd,Pd=KA*P,
KA——工况系数,P——传递的功率,kW。
P是同步带上传递的功率,P应该以哪个为准?P以电机功率为准,还是以同步带上实际传递的功率为准?因为同步带上实际传递的功率肯定比电机功率要小。

网友:
实际功率

网友:
我能说没计算过吗

网友:
肯定不能用电机功率做计算,而是计算负载需要的功率,然后根据选型的同步带去修正计算的负载功率需要的功率,最后根据修正后的功率去电机,同时根据传动比,选择电机转速。

网友A:
实物搬运的重物,可以换算出功率来。

网友(2023-12-14):
引用 网友A:
实物搬运的重物,可以换算出功率来。

实际搬送的重物所需要的功率是用P=FV这一个公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