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尺寸颜色突然都变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1-04-22):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打开,所有尺寸都变了颜色,也没有更改有关颜色的设置呀

楼主:
自己顶一下,原来不小心点击了这个按钮

网友A:
这个颜色护眼,也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颜色护眼,也挺好啊。

这个尺寸怎么标都是这个颜色,模型也没有错误
找不到原因,昨天就这样,今天再标还是这样,标其他视图的就是黑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尺寸怎么标都是这个颜色,模型也没有错误
找不到原因,昨天就这样,今天再标还是这样,标其他视图 ...

尺寸没有捕捉到实体,悬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没有捕捉到实体,悬空了吧?

捕捉到了,我试过好几次都这样的颜色

网友B:
有人偷偷动你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偷偷动你电脑了

有秘密,不可能的

网友:
估计是数模里面产品的图示尺寸都变掉了!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4-24 18:06估计是数模里面产品的图示尺寸都变掉了!
模型从来没变

网友(2021-06-24):
没标注到点 一般选不中的地方我都是 打个点再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