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零件垂直下料,求指点

楼主(2021-04-22):
一零件,材质好像是POM之类塑料,直径2.8毫米,长10毫米,100件零件重4.7克,垂直下料,落料管内孔3,振动盘下料,垂直下料,在落料管内面又是下又是不下,内孔铰刀也做了,中走丝也线割了,下料情况一样,好像有时沾在落料管子里面,请指点,谢谢

楼主:
加些气缸敲打效果要好些和小直振震动也做了,还是出现上面情况

网友A:
   管径做大一点,通点压缩空气

网友:
用压缩空气吹,大流量压缩空气。

网友:
估计是静电影响,加气流试试看。

网友:
也可能需要在出口吸。用负压吸。

网友B:
静电吸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点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径做大一点,通点压缩空气

谢谢,我没有表达清楚,零件两头有阶梯,做大会交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电吸附可能性很大。。

嗯,可能性很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径做大一点,通点压缩空气

谢谢指点

网友:
管子做大,穿螺旋的铁丝,

网友:
管子内径做大,穿一根螺旋铁丝

网友:
增加吹气额度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