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低流量动作爬行

楼主(2021-04-22):
新作的油缸,排完空气后动作不太顺畅,低流量时会有爬行动作,流量大了就没有这种现象。密封选用的SKF。沟槽尺寸也都是按照密封样本上的出的图。初入门,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拍的视频不知道在哪传上来,发两张照片看

低流量是大约在零点几升的时候,不过爬行过程不均匀,油缸行程100mm,有时候伸出时没事,伸出一段距离后才爬行,伸出和缩回都是

网友:
会不会是同轴度问题,憋住了?

网友A:
   用密封圈密封,低流量不爬行就不行了

网友B:
低速就是有爬行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密封圈密封,低流量不爬行就不行了

现在是用密封圈密封,低流量出现爬行状态。您想表达的意思我没理解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速就是有爬行现象。

这是第一次做油缸,现场搞液压的说正常状态应该是有流量油缸就能伸出,不应该出现爬行的问题,只是流量低伸出的慢

网友C:
标准油缸是有个推荐速度范围的,速度低了会爬行,速度高了会失稳。如果需要长时间低速运行,可以考虑用低速缸。

如果系统用的是节流调速回路:要用出口节流的方式

网友D:
同意楼上说的 低速一般节流阀控制 要选回油节流的  不过一般零点几升是不是考虑用电磁调速阀或者2FRM系列精密调速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油缸是有个推荐速度范围的,速度低了会爬行,速度高了会失稳。如果需要长时间低速运行,可以考虑用低速 ...

油缸是做高低速加载试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说的 低速一般节流阀控制 要选回油节流的  不过一般零点几升是不是考虑用电磁调速阀或者2FRM系列精 ...

谢谢您回复,关于液压这一块我不是太了解,我负责机械这块,只是做个油缸

网友:
改一改螺纹联接那一部分试试消去同轴度的影响,没有见到右侧的部分,,,。

网友:
肯定是不同心导致机构,伸出去时卡住了!

网友:
如果超出了低速速度范围,肯定爬行

网友:
出口端制造一点背压出来再试试

网友(2021-06-30):
换日本的阀体和编码器 马上正常,高精度的东西国产件不行,

网友:
阻力太大

网友:
以前碰到过此类现象,活塞密封及杆密封必须采用F4+铜粉材料,不能采用聚胺脂材料

网友(2022-02-23):
有可能是活塞杆直径或导向套沟槽、活塞或缸筒内径超差,摩擦力大。速度很低的时候就会爬行,各处公差处理的好,可降低油缸最小正常运行速度,我们的油缸一般是2m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