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大螺距啊,下刀是多少啊

楼主(2021-04-22):
,744444

网友:
有种英制美制螺纹手册,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UNC是美制普通螺纹
UNF是美制细牙螺纹
UNEF是美制超细牙螺纹

网友A:
UNEF是美制特细牙  9/16是直径   24是牙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EF是美制特细牙  9/16是直径   24是牙数

方便加微信吗

网友:
9/16是大径

网友:
首先需要确定这是什么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