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出图时,个别零件序号显示为*,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22):
近300个实体的切割清单,这两个零件标序号显示为这样,怎么解决?另外软件总是重建模型,大概一次重建就要近一分钟

网友A:
因为你的序号箭头没有标注到零件表面上,这对于软件来说就相当于零件不存在,零件不存在就是显示为星号

网友:
软件其实是在骂人——你彪(标)啊。所以被windows和谐了。

以上是扯淡,正经的参考2#

网友B:
也有可能你一开始标了,然后这个零件又勾选了不在明细表里出现,也会变成星号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正遇到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你一开始标了,然后这个零件又勾选了不在明细表里出现,也会变成星号

我检查了一下,没有排除的项目,奇了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序号箭头没有标注到零件表面上,这对于软件来说就相当于零件不存在,零件不存在就是显示为星号

我标了很多次,都这样,怎么修改都不行,模型没有动,也没有错误

网友C:
4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正解

昨天标了一个零件也这样,然后以为是软件问题就没有管,今天继续标,还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检查了一下,没有排除的项目,奇了怪

星号的试试看这个勾选上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4-22 19:37
星号的试试看这个勾选上

明天试试,手机看不见图,app太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星号的试试看这个勾选上

没有用,有时候居然出现零件编号是0,太气人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有时候居然出现零件编号是0,太气人呀

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D:
2018的小bug之一
重新拖一下标记位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8的小bug之一
重新拖一下标记位置就好。。。

没有用,我删除了,重新标都不行,只能手工改

网友:
应该是软件没有捕捉到图形格式!

网友E:
装配图吗? 标的零件是不是已经是封套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配图吗? 标的零件是不是已经是封套了?

多实体零件,没有封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