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固定工装板安装方式

楼主(2021-04-22):
各位大神,这个黄块是怎么装进去的,连接结构是怎么样?请大神明示

这个黄块是怎么装上去的

这个黄块是怎么装上去的

网友:
  应该是把其中一个倍速链链轮拆掉,然后再装上黄色的玩意

网友:
肯定是先拆掉链条,再安装黄色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