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请问各位大佬在设计项目时是如何快速对电机的选型的

楼主(2021-04-22):
在非标设计中,各电机如何快速选出适合自己的设计产品使用,在不知道负载是多少的情况下,怎么去选电机,求各位大佬指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有相关的案例方便的话,请求分享一下,本人刚刚入行,求解。谢谢

网友:
不知道负载就参考同类产品

网友:
抄别人的东西最快,没有之一

网友:
不知负载,你还设计什么呢,大哥。

网友:
没有复杂可以不用电机,copy的话,就用一毛一样的

网友:
类比最快O(∩_∩)O

网友:
要知道是什么样的负载,是有位置控制还是无位置控制?

网友:
便宜方便就是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
不知道负载就按大的选,几千,几万,几亿瓦的选

网友:
计算,类比,实验,三大设计方法,这是写在教材里的。

网友: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反复试错——如果你没有前车可鉴的话。

网友:
计算公式再加上经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