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设计相关

楼主(2021-04-22):
控制履带的话,由于履带两边的马达是独立的,也是需要两个液压泵吗?

网友:
也不一定。可以设置离合器。要求变速箱有两个输出,一般履带式车辆无差速器。

网友:
变量单泵或定量多联泵,靠多路换向阀控制行走和转向

网友:
常见的都是变量双泵,可能比较小的有定量单泵的!

网友:
最好是这样,独立的去控制,这样后续问题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