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整数强迫症

楼主(2021-04-22):
图纸上好多尺寸如果显示两位小数时不是整数。
虽然我知道这种问题无伤大雅,降低显示精度就能让它们显示成整数了。但我这个强迫症体内总有一股力量让我把相关线条挪到理想位置。让它们显示成整数。
求喷大家把我喷醒!!!因为这么做太浪费时间了,而且结果是毫无意义。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干?如果是国外一以英寸为单位的图纸,转换成国内加工,全是带数点的,你怎么办?

网友:
我和你一样数不整浑身难受。

网友:
同病相怜

网友:
俺也一样

网友:
时间长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无法理解,设计一个模型时都会把基准尺寸定为整数,斜线圆弧有可能会产生非整数尺寸,实事求是的标注就行了,我都是保留一位小数,这时如果挪线条不就导致模型的尺寸变了吗

网友:
哈哈,能实用就好,怎整都行

网友:
图纸上的线要是不直,上下视图要是不对正,尺寸链要是不闭合,粗糙度要是不标,我就浑身不舒服,求大家把我喷醒。

网友:
哈哈,还好我没这样的强迫症,主要是以前英制的接触的多了,什么7.94.还有个14.72的基础尺寸。但是公制的话我是不会到小数点第二位。

网友:
一样一样的

网友:
一样,这样方便别人抄袭

楼主:
|andriycike发表于 04-23 08:09无法理解,设计一个模型时都会把基准尺寸定为整数,斜线圆弧有可能会产生非整数尺寸,实事求是的标注就行了,我都是保留一位小数,这时如果挪线条不就导致模型的尺寸变了吗
您描述的理论尺寸是小数。我说的是理论上是整数的,在画图过程中出现了微小偏偏差。比如目标捕捉点旁边有其他捕捉点,因为特别区分不开就捕捉错了。

楼主:
|机器画家发表于 04-23 08:28图纸上的线要是不直,上下视图要是不对正,尺寸链要是不闭合,粗糙度要是不标,我就浑身不舒服,求大家把我喷醒。
是的,线有微小倾角、视图没对正时会出这个问题。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4-22 21:44我和你一样数不整浑身难受。
我劝自己放宽点要求:确保接口尺寸、核心尺寸没有制图偏差就好

网友:
像我每到一家新公司都得把图框重新改一下,因为他们的图框的尺寸没有一个是整数!强迫症的烦恼

网友:
奉劝各位,自己设计的图纸,能圆整最好圆整。一是图面整洁;二是易加工,毕竟量具都是整数的,师傅也不会吐槽你;三是易检查,作装配图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有时稍微未对齐出现小数,你就会发现。

网友A:
图纸是给别人看的,给看图的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出错机会大有裨益。手工绘图时代为减少出图工作量,很多修改图纸只改尺寸不改图面,但一定要著名“不得测量”,现在很多国外图纸仍在标题栏内保留“DO NOT SCALE”,就是这个道理。电脑出图这个情况可以斟酌处理,很多用电子图版制作的二维图很大程度保留了手工绘图的习惯,软件设计时也为这个习惯的延续提供了方便,同一个工作环境,大家都认可这个做法问题到也不大,但后续设计引用现有图纸时要特别当心这个问题,不要理所当然地以为“所见即所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描述的理论尺寸是小数。我说的是理论上是整数的,在画图过程中出现了微小偏偏差。比如目标捕捉点旁边有其 ...

如果是这样,你这不属于强迫症,这是正道。线必须横平竖直,交点必须准确。不要小看那零点几的差错,往往是一处错处处错,积小错成大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是给别人看的,给看图的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出错机会大有裨益。手工绘图时代为 ...

就我自己的作图习惯来说,极端接受不了只改尺寸不改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描述的理论尺寸是小数。我说的是理论上是整数的,在画图过程中出现了微小偏偏差。比如目标捕捉点旁边有其 ...

这个我是绝对是不能容忍的,做技术的绝对不能有做生产的那种想法,“差一毫米半毫米没有关系不影响使用”,画图纸一定要做到分毫不差,因为咱们利用电脑有能力做到分毫不差,既然能做到为什么还要差一点呢,如果做技术的差一点,到了生产说不定要差多少呢,还有捕捉点的问题,几年前我就吃过这个亏,CAD画下料图,标注线端点与拾取点之间有间隙,我没注意捕捉了标注线端点,然后切出来的方口大了十几毫米,只能现场焊板条修补,所以说画图的偏差和捕捉点错误这些不是有没有强迫症的问题,而是画图画错了,必须要改正

网友:
如何画就如何标,满足要求为准

网友C:
你该搞一下光学光路设计,上面的尺寸能让你怀疑肯定是英制转换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该搞一下光学光路设计,上面的尺寸能让你怀疑肯定是英制转换过来的。

光学光路设计?感觉好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我自己的作图习惯来说,极端接受不了只改尺寸不改图。

没问题。但恐怕难免会遇到这样的图和喜欢这么做的人。

网友:
这个习惯我觉得很好,后续出图会方便很多!

楼主:
|andriycike发表于 04-23 11:19
这个我是绝对是不能容忍的,做技术的绝对不能有做生产的那种想法,“差一毫米半毫米没有关系不影响使用”,画图纸一定要做到分毫不差,因为咱们利用电脑有能力做到分毫不差,既然能做到为什么还要差一点呢,如果做技术的差一点,到了生产说不定要差多少呢,还有捕捉点的问题,几年前我就吃过这个亏,CAD画下料图,标注线端点与拾取点之间有间隙,我没注意捕捉了标注线端点,然后切出来的方口大了十几毫米,只能现场焊板条修补,所以说画图的偏差和捕捉点错误这些不是有没有强迫症的问题,而是画图画错了,必须要改正

大部分是几道,最多十几道的偏差。因为有些捕捉点相差只有几道,你制图时不放大到电脑卡顿的程度是看不出来两者的偏差的。一般最非特意找毛病,大家不会放大到这种程度的。
所以往往出现捕捉失误。

楼主:
|gotta_发表于 04-23 07:33哈哈哈 ,我也是 一定要0.5mm为单位增减。。不然就感觉贼怪
这样可以确保不出现毫米级偏差。

楼主:
|机器画家发表于 04-23 08:28图纸上的线要是不直,上下视图要是不对正,尺寸链要是不闭合,粗糙度要是不标,我就浑身不舒服,求大家把我喷醒。
还有同心圆不同心,十字交叉中心线跟圆心不共点等问题。考虑以后对关键尺寸多选择一步捕捉点类型,再去捕捉点。这样做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问题。

楼主:
|gotta_发表于 04-23 07:33哈哈哈 ,我也是 一定要0.5mm为单位增减。。不然就感觉贼怪
我想设置显示精度为0.1mm。当出现0.1mm及以上偏差时以0.05mm为单位增减。

楼主:
|机器画家发表于 04-23 08:28图纸上的线要是不直,上下视图要是不对正,尺寸链要是不闭合,粗糙度要是不标,我就浑身不舒服,求大家把我喷醒。
还有交点跟中点偏差几道的情况也容易导致误捕捉。

网友:
这个是优先数系的问题啊,最基本的啊,是机械工程师的优良习惯
这样加工就出错的几率就降低了好多,品质检验也好搞
还有一个尺寸优化的问题,随便搞出来的,带好多小数的,加工和检验时,有人会心里骂你的。

楼主:
|zl182255发表于 04-25 09:01这个是优先数系的问题啊,最基本的啊,是机械工程师的优良习惯

这样加工就出错的几率就降低了好多,品质检验也好搞

还有一个尺寸优化的问题,随便搞出来的,带好多小数的,加工和检验时,有人会心里骂你的。
讨论的是制图偏差,不是主张设计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