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SN与SNL的区别

楼主(2021-04-23):
有没有大神知道SN与SNL轴承座的构造有什么区别?

网友:
你的SN系列号那看到的,我手上的样本只有 SNL系列号。

网友:
翻遍了GB/T 7813-2018 也没有SNL,网站上也查不到区别,只有一个供应商的网站上说SN和SNL是一样的,只是叫法不一样,我觉得没有说服力。

网友:
在今日制造找到了sn与snk系列的,倒是没有见snl

网友:
SKF的是SNL,TIMKEN的叫SNT。
可以对应转换SN系列,国产都叫SN

网友:
什么品牌的??

楼主:
好像SNL就SKF有,但是网上又找不到任何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SNL就SKF有,但是网上又找不到任何参数

啥号?

网友(2023-03-07):
机械设计手册上是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