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solidworks中,如何计算零件的质量?谢谢!

楼主(2021-04-23):
大家好!solidworks中,如何计算零件的质量?下图中我在质量属性选项对话框中将零件的密度自定义为7.8*10^(-6)kg/mm^3后,点击确定按钮,回到质量属性对话框,为何质量属性对话框中零件的质量没变化?谢谢!

网友:
不会你原来的密度也是7.8吧。。。  我刚试了这功能没问题啊

网友:
先给模型设定材料,材料属性里自带密度。

楼主:
我错了,应该把科学记号打钩,这样密度就能显示出来了,而不是0.00。SolidWorks的这个质量计算功能是没问题的。谢谢大家!

网友:
数模给它设置密度了吗?

网友(2021-06-12):
为什么不用材料库来指定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