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大家很常见,但是能不能扭转使用呢?

楼主(2021-04-23):
为了节省机器空间,降低机箱高度,电机轴需要和主动轴垂直,请问三角皮带能扭转90度来传动吗??? 2寸A1轮带3寸A1轮,中心距300左右,能这样扭转使用吗之前好像在哪里见过人家这样用,但是找不到资料了。或者说有没有别的皮带可以这样扭转使用?  本来可以用蜗轮蜗杆减速机转直角的,但是机器往复频率高,一分钟300下,之前用过减速机,可是往返运动导致蜗轮齿的间隙声音很大,所以我们的设备都是通过皮带来变速,就不会有这样的声音。

网友A:
半交叉传动,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交叉传动,了解一下!

感谢!请问是三角皮带好还是同步带好呢?

网友B:
可以用,但是不推荐,磨损速度非常感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请问是三角皮带好还是同步带好呢?

你可以了解一下,之前我们一直用平带的;用三角带的话要开深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但是不推荐,磨损速度非常感人。

那一分钟300次的速度怕是熬不过机器一年质保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分钟300次的速度怕是熬不过机器一年质保期了

正常的三角带,三年左右的寿命吧。扭转使用确实熬不过一年。

网友C:
我见过库卡机器人里面传动就是交叉同步带的

网友(点评):
好像前几天抖音上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库卡机器人里面传动就是交叉同步带的

那是开口传动加了一个惰轮吧,这个图你看能不能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库卡机器人里面传动就是交叉同步带的

网友D:
一年换一次皮带很麻烦吗?

网友E:
为了感受5Hz的振动频率,我抬手抖腕,旁边的同事惊呆了,心想,我就图纸上给你提了个小建议,至于气成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年换一次皮带很麻烦吗?

换皮带简单,可是有些客户远,出差经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感受5Hz的振动频率,我抬手抖腕,旁边的同事惊呆了,心想,我就图纸上给你提了个小建议,至于气成这样 ...

你搁这讲段子啊

网友:
可以,注意间距

网友E:
我是好奇,这么高的频率,电机的内心不会感到奔溃吗。除了选用伺服电机还有别的选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好奇,这么高的频率,电机的内心不会感到奔溃吗。除了选用伺服电机还有别的选择吗?

有凸轮往返结构,电机就是普通的异步电机1400转的

网友:
用环形带是可以的

网友:
|saiya100发表于 04-23 04:54半交叉传动,了解一下!

这种实际应用过程中不会出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