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路一般多长

楼主(2021-04-23):
能不能像气压似的,真个车间就一个起源,然后那用到气动就接个设备就行。但是液压阻力大,太长的话压力会降低,所以各位大神,谁知道一般管路多长合适,就用一个液压站

网友:
先不说能量损失啥的,接口出漏出来的油怎么搞定?接口断开瞬间喷出的压力油是有【杀伤性】的(可致人死亡),这个安全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上了若有漏油问题,导致车间很脏。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液压设备要有回油管路,每一个工位或者使用点的设备都需要回油管路,这样导致车间管路很多,也复杂,出了问题不好处理。而压缩空气不需要返回气路,直接放掉。

网友(点评):
专业,精准!

网友:
算阻力,满足就行

网友B:
你知道气压和液压的系统压力有多大差别,这分明是没看基础就出来扯,毕竟这时代无知不是件特别丢脸的事

网友:
不能太长,否则会导致损耗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气压和液压的系统压力有多大差别,这分明是没看基础就出来扯,毕竟这时代无知不是件特别丢脸的事

我也支持,就是想知道到底最远能做多长,不要变着法的损人,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了若有漏油问题,导致车间很脏。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液压设备要有回油管路,每一个工位或者使用点的 ...

谢谢,就是想知道最长能做到多长,大概的

网友(2021-07-13):
我见过一个3m长的软管,输出端都没有力了

网友:
油管太长了阻就会大。除了管路复杂外,还会导至油温升高,使液压系统无法正常工作。不过3到5 米长还是可以的。超过十米就要慎重考虑了。特别是细的油管。

网友(2022-02-23):
不能无限制长,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