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题,各位觉得这个直径25处应该标粗糙度么?

楼主(2021-04-23):
如下图

网友A:
不标。另外,这个设计很有【创意】

网友:
先需要明白需求,才谈标不标
另外,直径25,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标。另外,这个设计很有【创意】

敢问大侠如何理解?我也认为不应该标,因为粗糙度是对面说的,图上直径25的只有孔口那一个圆,也就是一条线,那么,线是不应该标注粗糙度的。

网友B:
零件冲压成形么,还是铸造成形?冲压成形标6.3合适不?

网友:
我咋看那个7.5那么不顺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冲压成形么,还是铸造成形?冲压成形标6.3合适不?

大侠,这里只从标注合理化角度评价这个粗糙度应不应该标的问题

网友:
|move3309发表于 04-23 13:45我咋看那个7.5那么不顺眼呢!
同感

网友:
这样标,我的理解是这个底部倒圆角的盲孔是机加工出来的,一般经济型加工,其余面,没有粗糙度,不知道比6.3高还是低,高就可能是铸件,不加工表面,低就可能是精加工。为啥一群人觉得不应该标呢。当然这图有问题,但他若是我的客户,我不会提这个问题,我会问他孔底粗糙度是多少

网友:
不说粗糙度,只说基本尺寸,除去功能性需求,主要就是考虑加工人员读图清楚,检验人员测量方便,对于图示盲孔,我习惯标直径、深度、圆弧角,至于那个7.5,我想不通是用来干嘛的。而且为了检验方便测量,我会在轴线方向留出一定长度的直线段,比如把R5改成R4。

网友(点评):
太对了,没有直线段怎么用卡尺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大侠如何理解?我也认为不应该标,因为粗糙度是对面说的,图上直径25的只有孔口那一个圆,也就是一条 ...

那么,加工肯定有误差的,比如说你想像的圆心点在端面上,进刀时不小心,多进了一丢丢,而且,想像中的R5,只有4.9X,那么25那里,就会一小段圆柱面,哪怕是0.2长的。。。。。标了,好像也没错。
不过,你这6.3的粗糙度,机加的方式都能达到吧,不是应该标比较重的面,比如说达到1.6的面才标吗?

网友:
孔底的粗糙度不详,应该增加标注

网友C:
应该标吧,槽深你没有给出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标吧,槽深你没有给出尺寸。

大侠仔细看一下,r5的圆心和下端面重合的,也就是说25的直径,只有孔口那个圆,也就是一条线。线哪儿来的粗糙度?

网友:
关键是用什么刀具加工出来的?

网友(2021-05-31):
感觉深度方向缺少尺寸管控,所以判断不出来25尺寸要不要表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