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支撑滑轨的斜面底座,可以做成分体式的吗?谢谢!

楼主(2021-04-23):
大家好!支撑滑轨的斜面底座,可以做成分体式的吗?即左边滑轨固定在左边的斜面底座,右边滑轨固定在右边的斜面底座。中间再加个斜面底座,用螺丝固定在左右两个滑轨底座上,来支撑滚珠丝杠副和步进电机。可以这样做吗?谢谢!

网友A:
看你设计的机器蛮复杂的,但自己拿捏不准的又太多了,很好奇你们公司啥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设计的机器蛮复杂的,但自己拿捏不准的又太多了,很好奇你们公司啥样子的

拿人家图纸研究呢,顺便集思广益,凑流量。一举多得,他发了很多类似贴子。

网友:
装配师傅要打人了

网友:
踏马的怎么保证共面啊,你应该问问装配师傅你是不是应该在车间装几台设备

网友:
两安装平面的位置度不好保证吧。

网友B:
可以,但是,支撑斜面的平面度和支撑面的的平行度不敢保证。

网友:
最好是不要做成分体的,刚度、强度和精度都不好!

网友:
这种都是组件,整一体的,稳一些,不然去车间带个头盔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支撑斜面的平面度和支撑面的的平行度不敢保证。

那还可以个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还可以个毛啊

楼主没给精度要求。

网友:
这锯切头怎么弄的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