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铜管管路的设计

楼主(2021-04-23):
各位大咖
空调的铜管管路设计,绘图时是使用什么软件?
比如一下的二维图,能够根据二维图绘制出三维图吗?使用什么软件和方法?

网友A:
PRO/E 里有管道模块专门做这这类的设计;

你发的图,确定是CAD 画的,也有可能其它软件画的3D 导入CAD出的2D;

如果用你的2D 出3D ,可以用PROE 里用二个视角的曲线二次投影画出3D曲线,然后扫描你要的管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E 里有管道模块专门做这这类的设计;

你发的图,确定是CAD 画的,也有可能其它软件画的3D 导入CAD出 ...

多谢指点。
期望能得到更多的不同方法的指导。

网友B:
保密文件都弄出来了
这图层就看出来了,国产CAD的风格,不是电子图板,也不是天河,可能是浩辰或中望CAD之类的。

网友:
我们做中央空调的用SolidWorks或者Solidedge这两个比较多,也有用parasolid 的

网友:
inventor _ tube and pipe

网友:
这是CAD画的图,不像二维的ISO图,如果是ISO二维图,那是用别的软件转化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密文件都弄出来了
这图层就看出来了,国产CAD的风格,不是电子图板,也不是天河,可能是浩辰或 ...

哈哈

网友:
一般三维软件都是有管路造型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