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穴盘搬运机器人整体方案图,前辈们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1-04-23):
主要工作流程是把穴盘从苗床上搬运到传送带或者AGV上,主要设计升降、回转和平移这三个机构。

网友A:
上面那部分齿条建议装在下面的板上,降低点重心

楼主:
谢谢前辈建议哦。这个点这么设计是因为搬完第一行穴盘再搬第二行时,留出苗床向机器人方向移动的空间(苗床可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部分齿条建议装在下面的板上,降低点重心

谢谢前辈建议哦。这个点这么设计是因为搬完第一行穴盘再搬第二行时,留出苗床向机器人方向移动的空间(苗床可移动)。

网友B:
我会这里加板用线轨,或在左右两侧。

网友C:
好费劲儿,开个叉车过去可好?

网友:
你这一个车就运一个料啊?效率更跟得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费劲儿,开个叉车过去可好?

大棚里空间太小啦,俩苗床最大距离才6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会这里加板用线轨,或在左右两侧。

前辈的想法也就是用直线导轨代替导杆做导向,依然用丝杆做升降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的想法也就是用直线导轨代替导杆做导向,依然用丝杆做升降嘛?

是的,用线轨。

楼主:
嗯嗯,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