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螺栓和螺母来调节两层亚克力板的间距,方案讨论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

楼主(2021-04-23):
想通过在亚克力板的四个角上调节螺栓来达到调节两层亚克力板间距的目的。设想是因为像M3这种螺纹的间距是0.5mm,通过每次旋转螺栓的不同角度来实现调节层与层间距的目的(实现10微米距离可调)。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尚待解决,每次旋转螺栓的过程中,两个层之间的相对间隔应该不会变化,改变的只是螺栓的相对位置,所以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螺丝种类或者办法可以实现旋转螺栓达到改变两层亚克力板间距的目的。

网友:
10微米?

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
敢问楼主基本原理搞清楚了没

网友A:
把螺母,亚克力板丝杆的连接关系说下,亚克力板上有螺纹吗?哪个是静止的?哪个是移动的?调整两板之间间距时,拧螺母还是拧丝杆?

网友:
这图画的太失水准了,找个微调平台拆了不就知道人家怎么调的了

网友B:
厉害,有0.01的手来调这个可惜了

网友:
办不了,要求太高了

网友:
调距离是可以的,但你这精度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有0.01的手来调这个可惜了

哈哈哈

网友:
中间加4个等高套还可行点,直接调算了吧,镶4个千分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螺母,亚克力板丝杆的连接关系说下,亚克力板上有螺纹吗?哪个是静止的?哪个是移动的?调整两板之间间距 ...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这个是我导师提出的一个想法,他让我尽可能的去试一试,因为我不是类似机械的专业,所以真的一头雾水。下面我尽量详细的说明一下,亚克力板上是有螺纹的,附图的左侧板是静止的,右侧板是移动的;通过旋转螺丝实现距离的改变。您对我说的结构有什么思路吗?希望能和您探讨一下。

网友C:
这个不稳的,亚克力板容易被损坏!

楼主:
具体的说明如附图所示,如果从理论上出现,调节螺丝的角度,是可以实现细微改变两层亚克力板之间的距离的,但是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因为本人对于机械类的知识没什么了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提意见,帮助俺一下。附图中左侧的亚克力板中间有个结构(螺母之类的吧)能够实现旋转螺丝却不会发生相对位移,而右侧的亚克力板作为活动层可以随着调节螺丝改变两层之间的间距。但是关于左侧亚克力板的结构却没什么解决思路,想问一下大家是否有存在一种螺母或者结构可以实现旋转螺丝两者却不会发生相对位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稳的,亚克力板容易被损坏!

但是还是想先试试,所以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结构可以实现调节螺丝,一侧的亚克力板可以实现自由移动,而另一侧则固定不会随螺丝的调节发生相对位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还是想先试试,所以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结构可以实现调节螺丝,一侧的亚克力板可以实现自由移动,而 ...

lz是啥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