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涨轴选型问题

楼主(2021-04-23):
市面上常见的气涨轴主要有瓦片、通键、键条三种形式,想请教下该怎么选用,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
散键卡最死,板条式最松,但是板条式不会导致卷料和气涨轴不同心,

网友:
我看是瓦片受力好、通键的一般较短、键条(是不是楼上说的散键)

网友:
一般薄管用板式的,厚管用键条

网友:
气涨轴能否自动上料头,哪家生产的气涨轴质量比较好

网友:
张张见识

网友A:
这要看啥机器上用,啥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啥机器上用,啥材料

布料收卷用的,布料卷轴心应该是纸制的

网友:
布料对同心度要求不高,纸管质量不是很好,估计瓦片式的好些

网友:
瓦片一般是当做导套来用的,包住轴旋转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