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solidworks中,如下图所示,配合时,如何选中滚筒支架的面1?谢谢!

楼主(2021-04-23):
大家好!solidworks中,如下图所示,配合时,如何选中滚筒支架的面1?solidworks如何操作,可以弹出一个小窗口,单独显示要配合的两个零件?谢谢!

网友:
小支架?直接点好了。透明的面,右键——选择其他

网友:
楼上正解,不习惯可以隐藏或者剖切

网友:
要配合的两个零件孤立出来,其他的不显示。右键。

网友:
想省事点的话在配合激活时按ALT键可以隐藏挡在上面的面

网友:
1、配合前先孤立零件
2、右键-选择其他

网友:
孤立
楼主最近发了不少这样的询问。建议买个教程吧。这样在论坛里问来问去,不影响效率吗?

网友:
有时数模有问题,不好选择,可以考虑新建个数模来便于装配!

网友(2021-06-10):
右键选择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