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机构没看懂

楼主(2021-04-23):
请教一下,这个机构是怎么动作的啊,这个文字说明我看得有点蒙

楼主:
滑块是咋个意思

网友:
可以移动的块。。。。。。。

网友:
找几个点,做图就能看明白,连杆3绕D点摆动,DC距离是定长,滑块5沿直线在机架滑道内滑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块是咋个意思

E延轨道运动到E1

网友:
这是折叠门,,,,,,,

网友:
类似公交车门吧,滑块起导向用用,保证车门的另一端沿水平方向移动

网友A:
这个滑块是靠什么运动的?真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滑块是靠什么运动的?真厉害

滑块应该安装在门上,靠门带着它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滑块应该安装在门上,靠门带着它走

E到E1的反复运动是靠什么提供,外加一个动力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E到E1的反复运动是靠什么提供,外加一个动力输入?

可以参看一下这个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7368729/

网友:
引用 网友A:
E到E1的反复运动是靠什么提供,外加一个动力输入?

滑块应该就是齿条,齿轮4是整个机构的动力源

网友:
用个运动仿真模拟一下试试看!

网友:
公交车门的结构原理